优派显示器高压板电容鼓包之——修不上!!!!!!!

楼主(2012-06-07):
大家都知道优派的显示器高压板比较个性,一般情况下坏了之后不好修。
今天就遇到了这个显示器,拆开之后很欣慰,一看鼓了两个电容高压板上。换了之后老样子,还是电源指示灯正常,屏幕没有亮光,但是里面有图案!
主控板上的开关信号有过去3,3v。就是高压板不工作。测量没发现什么件坏!
前些天,遇到这个机子症状一样,唯独就是电容没事,是高压板上边的开关管击穿了。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开关管比较操蛋,张的和别的不一样。我换了一摸一样的开关管,还是鸡巴老样子,气死我了,,,,,,,
这个问题一直郁闷了好久了,就是修不上这个问题。该高压板还非常非常的麻烦——因为这个灯管的插口是四个插口紧挨着的那种。
早就听说这个问题论坛上有高手能修上,估计是通病的那种,所以请大家给我指导一下。

网友:
是的这板只很麻烦 有次该了修好了没到半个月又坏了  后来就直接换班了     期待有高手分享下经验

网友:
实在不行,改通用吧,能收到钱才好

网友:
看看12V保险坏没,在看看LC震荡电路,要是都没坏就是高压包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07年在公司做维修,最烦的就是优派显示器高压板,怪的很,不过显示器主板和电源到非常的好维修.
还有测试优派显示器高压板的夹具更是难维修.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售后有人能修上,谁给个主意啊

网友:
刚看看你的帖子,吧图弄上来,我修过很多,没发现有什么通病,就是很普通的毛病,你的高压振荡芯片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芯片的问题

网友:
刚刚我发了个贴就是优派的通病,你看看就可以把你说的优派显示器修好的。

网友:
高压板旁边有两个八角管子就一起换了吧

网友:
哈哈。。我弄个过一个联想的。是这么给弄好的。。。高压板控制芯片。16脚的那个。有 一个脚经过电阻电容,链接了2个三极管。。。换上就好了。。不过那个三极管很难找。。。需要多多换。。。最后那个显示器用了8个月,在也找不到那样的三极管了。。所以改通用高压板了。

网友:
单独接个高压板不行吗?

网友:
前天修一个优派的,灯管的高压线在一个头上,低压线在一个头上,这个还和普通的不一样,你换高压板,也得改灯管线,

网友:
单独接个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不行就只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