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1440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2-06-07):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n1440,说用着掉电了就开不起了,上电源看有待机电流已过保护隔离电路3V5V已经有了,按下开机键可以触发,电流0.3A掉电看来应该是后及电路短路,拆机目测主板看见南桥背面两颗小电容腐蚀,果断更换处理。
上电开机不再掉电但是不亮机,看电流应该过了内存不再跳变,应该是不过显卡,实测果然显卡没有供电,测其上下管发现上管有输入有控制无输出,更换上管显卡电压出来了,上屏亮机。

网友:
高手啊,这样的机器都修好了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不过让我来可能不会这么顺利,

网友:
要有块一样的板子

网友:
运气不错,多看看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