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求教刷BIOS的方法

楼主(2012-06-07):
今天收到一个映泰主板,诊断卡跑码41.10并且伴随着长期的蜂鸣滴滴声,屏幕显示BIOS类错误信息,需要刷新BIOS!可是目前问题出现了1是开机就直接跑码到41以后屏幕显示BIOS信息,但是键盘不可用,也进入不了任何BIOS信息界面等。想了好多法子刷BIOS,可惜手里没有这样的外置编程器,也不能通过U盘启动刷写,现在想不出来什么好法子,特请教各位论坛的老师帮忙想个法子解决下问题,并且能详细说明下步奏的最好。兄弟不胜感激!再次感谢!文图如下图,BIOS芯片是61PBM。

网友:
没有编程器这种情况刷不了的。。

网友:
没有办法 只能拿编程器刷写

网友:
还是搞个编程器吧,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处的,找不到问题先刷下BIOS,你懂的!!

网友:
呵呵!这个要用1.44的软驱刷写BIOS

网友:
以前多次遇过格式化1.44软盘,制作DOS启动盘,拷入AWARD刷写程序+主板BIOS,编写AUTOEXEC.BAT,开机自动刷写

网友:
有个办法,拔出待刷的BIOS芯片,找个同样板子的机器,进系统后,装入芯片,热插拔刷

网友:
只有一样的板 才能刷,进系统后热拔掉好的,装上坏的进行刷BIOS. 我试过,也成功了..

网友:
有老软驱还可能刷一下,来否则只有用编程器了

网友:
建议弄个编程器  方便

网友:
用编程器吧,到官网下载BIOS。就一会的事。以前为了硬刷激活系统刷黑了就这样子。

网友:
要么用软驱要么用编程器

网友:
找一块主板BIOS和待刷主板的BIOS芯片差不多的板子,先点亮主板用U盘启动到刷BIOS界面然后快速的把BIOS扣下在上待刷BIOS芯片,然后用U盘进行刷BIOS。ok

网友:
应不是BIOS,有问题吧?

网友:
   方法蛮多的嘛,热拔插方法见识了。。。

网友:
屏幕能亮的,可以在DOS下刷,有的可以进系统刷。
用编程器基本上可以通刷。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貌似是内存坏了吧。

网友:
我也想弄个编程器,,方便

网友:
有点像内存坏引起的BOIS出错,先换内存再刷

网友:
应该是内存坏  这种机器放电后都报BIOS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