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样的屏

楼主(2012-06-07):
请问各位:这屏还可以修复吗?能修复的概率有多大?

网友:
先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我有块笔记本屏跟这个现像一样,是屏的问题,有时装好可以用一阵,过会儿又不行了,

我在想会不会屏上电路有问题,开久了不行,但最近没时间,一直没看。

这个的话真的屏有问题,无解

网友:
是LG的本子屏吗? WX3系列的那些.是的话.就难产了

网友:
这个维修可能性不大哦。。。

网友:
要专业维修屏的人才能搞好了

网友:
压一下屏看看,不行就把排线撕下来换掉!主要是看楼主有没有工具我这边是没办法修我都是发给别人弄的。屏那种问题就算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修复率百分之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型号的屏

那就难产了..LG 当年的闪屏门..就是这些批次的屏...联想的本子中用到的最多..

网友:
可能是屏的软排线有断线的现象,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