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 LA-3691P 开机到0.72,3秒掉电 再开到0.72不掉电

楼主(2012-06-07):
接一台同行机  C466M 集成显卡机器,待机0.01 第一次开机触发到0.72左右 3秒掉电,再次开机触发到0.72左右不掉电,电流都是直接上去的很明显是不跑码。
拆机维修:目测主板没有进水腐蚀,因为能触发所以不存在短路的情况,但联想的机器USB供电管坏会导致不跑,所以首先测试USB供电 但正常。
继续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上电步骤来检查:
CPU:0.94 内存:1.8  南桥,北桥: 1.05 1.5,   IO:3.3这些都有,看来供电都应该正常
时钟只能量电压,测试了几个也有3.3v 正常。
复位:测得 是:0v,测量南桥的主要工作条件VCC   RTCVCC   RTCRST电压也正常
原来是CPU没有复位导致的不跑马。
CPURST是北桥发出,既然南桥正常那就查北桥的条件了,北桥要发出CPUrst首先要收到南桥的复位信号和PG信号还有时钟信号,前面时钟测过了没有问题,就剩下复位和PG这两个

R184没件不考虑,但其中一脚连接ICH_POK,发现这个电阻到后面的走线怎么有点黑黑的,放大镜一放腐蚀了,刮开补了条线到184脚,点了几点绿油,灯照了照,处理好上电 电流真是一个爽 lenovo 出现。
此机修复,后来翻出几片以前换下来的板子 NND 全部都是一个地方过孔处腐蚀了。当时没查到真是浪费啊。
这个板号的机器以后大家看遇到这个问题能不能作通病来维修。

网友:
有时候在一件事情上研究半天还不入在业务上搞得快

网友:
机器再多修不出来也是白搭.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

网友:
只在乎修好,不在乎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