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E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2-06-07):
今天接客户报修三星R25E笔记本,客户描述用电池能开机,插电源适配器后,笔记本上的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给客户报了价,支走客户后,拆机检测发现无+5V待机电压。测MAX8734A (20)脚VDC电压在3V~19V之间来回跳动。而且用手摸芯片感觉有点烫手,直接更换后。上电试机,测各路工作电压正常。可没过几分钟故障再现。想了一下,问题应该在19V隔离电路里面,测Q9 场效应管AP4435GM的源极19V正常,栅极电压正常时9.6V左右,实测电压3V~13之间跳动。依照图纸分析栅极电压是由电阻R21、R20分压后产生。实测电阻R21不良,表面有氧化的痕迹,更换后上电亮机。修复完成。

网友:
楼主请教你一个问题,直接把4435直接拿掉,用铜线把s极连接到g极,也可以对吧??

也可以的吧

网友:
如果短路就会烧很多东西 至少现在短路还有保护呀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电阻不良的,不过分析的很好

网友:
就是起到隔离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