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望有人答疑!

楼主(2012-06-07):
今天接到一块2修板技嘉的,故障为不定时掉电!拿到板摸了下,发现CPU场管严重发烫,打了下G级阻值发现有一相阻值偏大,之后换了场管,从电源芯片故障依旧,此时开机一会后,该相上管焊锡都融开了,此时没有什么头绪,东量量,西查查,发张该相G级控制电阻不正常为10K,其它为6.5K,从其它主板拆了一个8·5K的上去发现稍微好点焊锡不化了但还是有点烫手,由于快下班了于是就把板放一边了,我的疑问是G级控制电阻阻值变大了,电流怎么也变大了啊?大家觉得这合理?

网友A:
CPU供电场管G极有上拉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哪里?

网友B:
锡都化了?这得多大的温度啊!

网友:
发热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和管子的工作状态有很大关系,,一是过流,就是负担太大,二是G极电压不够,造成导通不足也会严重发热,.负担大原因可能是并联的核心电压有某组没有工作.缺件之类的..上管G极电压不够原因可能有BOOT 自举升压损坏,或连接电路损坏..或芯片自身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都化了?这得多大的温度啊!

是啊!第一次见到这麽变态,而且正常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场管G极有上拉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哪里?

其实这个电阻我也不知道干嘛的,就在供电上管的旁边,连接上管G级,另外G级是直接连从电源芯片的

网友C:
发热大肯定有大电流  楼主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热大肯定有大电流 楼主查下

该板已修复,换了一个上管G级连从电源芯片的电阻,原阻值为6.5K,找不到,我换了一个3K电阻后一切正常,由于是N修板,此板收了80 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限流电阻?

不是,限流电阻有那么大的?它连的从电源芯片其它脚,应该是反馈电路

网友:
我在其他电源板也遇到过场管发热的,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