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主板。

楼主(2012-06-07):
今天收了一块主板。点开机三秒就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这块板该怎么修

网友: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短路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网友:
短路,在三秒以后》》?

网友:
检测供电、时钟、复位了没?

网友:
这个板我手里也有一块 原因是在插了独立12V后 ,开机瞬间CPU 核心电压开启信号无,造成无CPU供电.主板就会掉电了..你可以把黑笔固定主板接地上,然后红笔放在CPU核心电压,在点开机,看瞬间CPU电压有没有.如果有那可能是不跑码引起的,AMD芯片组在复位正常后不走码,有的也会掉电..原因可能是由芯片组引起的..

网友:
掉电保护了,看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
这个现象可能是某电源芯片工作不正常或不工作,还有外围原件损坏,导致信号中断引起掉电吧

网友:
拔了12V看还掉电不

网友:
哈哈  那还是12V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