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CPU,查内存供电为0V,不正常

楼主(2012-06-07):
G41台式机维修案例:
故障:ON-CPU,查内存供电为0V,不正常。
查内存RT9202GO芯片供电脚正常,
查上下管无驱动信号,
查瞬间通电CE12电容的电压有跳变,于是断开电感,1.6V输出正常,此时说明后级出现短路现象。
查北桥芯片上的小电容,对地的阻值,发现北桥的1.25V供电端出现对地组织只有3欧姆,为更好确定是北桥芯片和北桥供电的故障,我把北桥供电的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
R369取了,让北桥供电不工作,结果通电后,内存供电正常了,
现在完全确定了北校供电和北桥芯片自身的故障
北桥共有八路供电,其中六路要经过的电感取掉了{FB7、FB12、FB9、FB6、FB5},第七路的电阻也取掉了{R393},最后一路是直接连接到北桥的,
最后在加电测试,发现是北桥芯片短路,已损坏。
更换北桥芯片后,全板正常跑马。

网友:
内存供电电路1.6V

网友:
北桥主供电电路1.25V

网友:
这个是北桥芯片1.25V八路供电的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