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3L 笔记本电脑开机时常检测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2012-06-07):
华硕 F3L 笔记本电脑
电脑型号 华硕 F3L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2 双核 T5750 @ 2.00GHz 笔记本处理器
主板 华硕 F3L (英特尔 PM965/GM965/GL960/GS965 - ICH8M 笔记本芯片组)本机是960主板
内存 2 GB ( 金士顿 DDR2 800MHz )后来淘宝淘的1gx2跟,,800外频
主硬盘 日立 HTS542512K9SA00 ( 120 GB / 5400 转/分 )
显卡 英特尔 Mobile 965 Express Chipset Family ( 256 MB / 华硕 )
显示器 奇美 CMO1526 ( 15.4 英寸 )
光驱 松下 UJDA780 DVD/CDRW 康宝
声卡 瑞昱 ALC660 @ 英特尔 82801H(ICH8) 高保真音频
网卡 鈺硕 L1 Gigabit Ethernet 10/100/1000Base-T Controller / 华硕

无线网卡后来加的,
无线网卡 Atheros AR5007EG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
制造商 Azurewave
t5750外频667  是最近换的原来是cm540外频533,换了大概3周了,,最近开机找不到无线网卡,开2--3次就好了,找不到时设备管理器里也看不到。
求大神出招,,给个思路

网友A:
换个无线看看

网友A:
也许是借口的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借口的问题

拆开后挡板有两个接口,,另一个更不行,另外金手指已擦过数次,结果没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无线看看

华硕的本子挑无线。联想拆机的都不行

网友:
这个本子升级的高点了,高清不卡了。可惜网卡又时有时无。只要启动被识别,使用无压力。外频533因为换cpu升到667,有关系没。原来cm540 一般都工作在90-100摄氏度。换cpu后很少到90摄氏度

网友B:
换个无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无线试试

无线貌似很少出类似问题,要是无线出问题要么一只检测不到,要么检测识别到,也不能用

网友C:
冒昧问一句,没主板电源管理神魔事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冒昧问一句,没主板电源管理神魔事情吧

用INTEL的无线网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INTEL的无线网卡试下,

以前试过几个,都不反应,最后拆其他华硕本子的才能用,一直很稳定,信号优良,最近才出此问题,是更换t5750月于后出来的毛病

网友:
拿去维修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INTEL的无线网卡试下,

除了网卡问题,那里出问题会导致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