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型号DPS-700FB A的小问题

楼主(2012-06-07):
台达电源型号DPS-700FB A的小问题
这个电源现在是连接绿色线和地线不能开机,只是看到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12V电压测量也是从12V一下掉下来了。我认为是电源后面没有负载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想请教一下坛友。
这样的情况我很早淘的一个DELL电源也是这样的。
现在是电源接主板可以正常使用,测量各电压都是正常(电脑就是普通功率的,没有什么大功率的配件的)。我也试过,接2个硬盘(是坏的,都是试试用的)也是不启动,就是上主板了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服务器电源就是要加负载启动的。谢谢大家了。

哦 还有这样的电源,怎么测试它的带负载能力。就是满负荷工作。

网友:
哦 还有这样的电源,怎么测试它的带负载能力。就是满负荷工作。

网友(点评):
要用大功率电阻或相应电压的灯炮(如汽车前大灯一棵就有40W或更大)并联,做负载可以测试。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好高档哦 !关注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

网友:
最大功率可以到700W

网友:
在每路输出上加负载到额定输出电流(注意12V4路总电流不能到50A啊)左右连续工作几小时。该电源必须加负载才能启动的。

网友:
用料十足的电源啊

网友:
400v电容漏电也会有这种情况  开机掉电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应该是肖特基有问题了

网友:
回3楼的朋友,是很不错的电源。
回4楼的朋友,是的最大功率700W。
回6楼的朋友,用料是很好。
回7楼的朋友,但是接电脑主板是可以启动的,使用也是正常的,各组电压也是正常的。
回8楼的朋友,但是接电脑主板是可以启动的,使用也是正常的,各组电压也是正常的啊。这是为什么啊。
回5楼的朋友,你的意思是这个电源是一定要加负载才能启动的,如果这样,我就放心了,这样电源就是好的了。就是试它的负载能力不知道用什么,用电热丝行不行。
还是其他朋友还有什么另外的看法。

网友:
这台电源做工不错啊,不知道新的多少银子

网友:
靠,,能达到700W,,没修过了还,估计不好修,,顶下楼主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好的,只是我有一点怀疑,才发贴询问一下。因为论坛高手多。
电源是接电脑使用都正常。

网友:
电源没问题的 我现在用的和你的一样只是600W的,只是我的4路12V不超过43A,我试过可以到40A不保护。

网友:
刚才又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接主板开机后。其它电压都正常。只是PG电压是4.65V低了一点。电源是不是就是这个PG电压低一点才造成接绿黑线不开机的原因。
还有我的电源有一个P14的接口,是4针的跟4针的风扇的线有一点像。是棕色  黑色 空 黄色 白色 这样4根线的。 我测量了,这里的黄色 白色跟其它的白色(8口上的白色是12V的),黄色(主板12V的)都是不通的。那个黑色是跟地通的,棕色也是跟24口的棕色通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接口。
哦 上电以后,这里是棕色是3.3V 黄色是5V 白色也是5V。  搞不懂啊。

网友:
那P14我的也有,应该是服务器主板的电压反馈线,PG电压低不是绿黑线不开机的原因。是这种电源设计就是要带负载才工作的。服务器CPU是双路12V供电的,具体你查下服务器电源标准就知道了,我的是自己改为1路(合并4路12V为1路)输出了,这样不会因为CPU或显卡的12V不够引起保护。

网友A:
回楼上的朋友,原来是这样的啊,这样我就放心使用了(我接主板是接专门试试的主板的,没有用在正式电脑上的)。还有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合并的,是不是就是12V4路全部用线连接起来的。还是有其它方法的,不望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的朋友,原来是这样的啊,这样我就放心使用了(我接主板是接专门试试的主板的,没有用在正式电脑上的 ...

12V输出端有4个锰铜丝的电阻,把他们的输出端(靠线这边)并联起来就OK了,你图片第一张上可以看见,红框里的4个,靠蓝线的这边在电路板上用焊锡短路。我的是12V白、综、绿、黄。如果还不明白你把我红框里的部分电路板照张像来我标给你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9339-1-1.html

网友(点评):
厂家好不容易分开的又被你合起来了,呵呵

网友A:
我现在把电源装在用的电脑上了。不能拍大图片了。
是不是就是我下面图片这里的4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把电源装在用的电脑上了。不能拍大图片了。
是不是就是我下面图片这里的4个脚。

是的,蓝线的四个点连起来就OK。

网友:
回楼上的朋友,我现在还没有连,我电源还装在电脑上,我刚刚用GTX275显卡进行3D06测试,全部通过了。这样这个电源应该没事了的。我的电源是一个24针(主板供电)  一个8针(应该是CPU供电,这个8针不是显卡供电的,如果是显卡8针供电就好了)一个4针(CPU供电),一个6针(显卡供电)2个SATA供电,很多个D形口。我现在接显卡的是一个6针是电源直接的,另外一个6针是D形口转接的。 主板是24针 CPU是4针。一个硬盘一个SATA的光驱。

网友:
如果和我的一样CPU是白线和棕线两路12V,主板24P是黄线一路,显卡和D型头是一路绿色,这样的话如果显卡负荷不大的话没啥影响,但如果显卡负荷大的话加上外设的话该路12V容易引起保护对硬盘和显卡不好。

网友A:
现在我已经把那个8针的改成2个6针(显卡供电)了。这样应该可以了。
原来GTX275显卡第一次测试的时候电源没问题。第二次测试的时候到那个飞龙的那个画面就自动关机了。怕怕。后来就马上动手改了那个8针的,那个8针的颜色是白色和棕色,这里应该是2路12V的。
但是感觉这个电源发热比较厉害,测试3D06电源就热起来了,还有在测试显卡的画面的时候,电源里面感觉有声音了,就是带很重的感觉,在测试CPU的项目就没有声音了。本来这个电源是700W应该很轻松的带275的显卡的。
我原来的安耐美ELT500AWT是很轻松的带显卡的。
这个电源感觉还是怪怪的。
还有测试显卡的时候电压从12.05V降到了11.96V 还有一组是12.03V降到了11.93V。原来的安耐美ELT500AWT不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已经把那个8针的改成2个6针(显卡供电)了。这样应该可以了。
原来GTX275显卡第一次测试的时候电源没 ...

如果你的24P,8P上的电压反馈线没接的话是会降低的,我在外面用电阻把4路12V的电流拉到38A电压端子端跌0.3V但电路板上测有上升到12.2V,应该是线路的压降引起的。如果接了的话用万用表量端子的电压变化没过0.1伏,但用软件看就像你说的样 会跌一点点的。风扇响可以换静音的但必须调线才能用。

网友:
今天又去淘东西的地方,可惜了,一个小日本生产的电源650W的被别人淘走了。呵呵。
我感觉台达的电源不怎么样,下次不淘了。

网友:
学习了,多讨论才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