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 NDV106 音响的问题 帮帮忙 谢谢了

楼主(2012-06-07):
今天基友搬家  在他家里搜出这套音响
辛苦搬回家 一通电  发现不通电   拆了之后   发现220V 输入端 变压器 无电压输出     初步怀疑是变压器烧了

这音响还有修理的价值吗      还有就是这个音响的这个变压器可以再哪弄到? 我看了输出端上面标志的是   AC 25V

还有什么 办法检查是不是变压器坏了?我只是通过通电无电压输出判定变压器坏

网友(点评):
红色线中间的黑色部分是保险管,看断没有,

网友:
看保险丝熔断没有

网友:
老实拿万用表去测电压吧。问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A:
淘宝买一个变压器换上,也最多二三十块吧。维修不是看有没有价值,在于修好的成就感。

网友:
mey
重点就是成就感
这行就剩下成就感了
ML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一个变压器换上,也最多二三十块吧。维修不是看有没有价值,在于修好的成就感。

那倒是  我现在就是不确定是不是变压器到底机器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倒是  我现在就是不确定是不是变压器到底机器不通电

插上22V交流电看下有没有输出25发嘛。没有就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C:
用欧姆档测变压器的输入输出,不在1000欧内算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欧姆档测变压器的输入输出,不在1000欧内算好的

通电的情况下测量?  用欧姆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一个变压器换上,也最多二三十块吧。维修不是看有没有价值,在于修好的成就感。

对啊,如果是自己的想修我就修,不管多旧。客户的话就看经济效益

网友:
这个当然是在不通电的时候量下初级和次级线圈的电阻了,太大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变压器初级线圈温度保险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的情况下测量?  用欧姆档 ?

想找电或者是想换新表就通电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的情况下测量?  用欧姆档 ?

是不插电测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个音箱保险坏,换保险,OK 60元到手

网友:
最好先找个变压器换上!现在就是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