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DELL M5010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6-07):
没有找到DELLM5010电源板的图纸 想问下各位大侠,电源板上的管子是NPN的还是PNP的,有知道的么?

网友: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你该不会不会量吧

网友:
怎么量啊 那个管子已经穿了!!

网友:
当图纸看不到 NPN PNP结构~实际是穿的·~又没料板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是不是应该看一下G级的电压~是怎么过来的呢·??

网友:
  管上面总有型号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图纸找到了~ 是P沟道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