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6-07):
前两天接修一台华硕A6T机器,问题是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掉电。经测试,使用过程用有时候半天掉一次电,有时候刚开机十来分钟就掉。机器拆开后发现北桥显卡均加焊过,首先我处理了散热,北桥和显卡各加了一片铜片,装机CPU和显卡温度平恒在50-60多度。测机还是不定掉,后来把南桥也加焊了,故障如初。。。。。。觉得此故障不好修,特向坛里兄弟们请教,有修过的不吝指点,谢谢!

网友:
换个CPU试试 ,AMD CPU怪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