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这边的人气 帮我看看 音响 NDV106 的故障 非常感谢

楼主(2012-06-07):
今天基友搬家  在他家里搜出这套音响
辛苦搬回家 一通电  发现不通电   拆了之后   发现220V 输入端 变压器 无电压输出     初步怀疑是变压器烧了

这音响还有修理的价值吗      还有就是这个音响的这个变压器可以再哪弄到? 我看了输出端上面标志的是   AC 25V

还有什么 办法检查是不是变压器坏了?我只是通过通电无电压输出判定变压器坏

网友A:
呵呵  像这样的电源到处都是,还有这东西假如是真的NEC  那还是有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像这样的电源到处都是,还有这东西假如是真的NEC  那还是有修的价值

货的话 应该是真货    放了比较久了    而且做工质量都上乘

网友B:
你这个是dvd的还是vcd的啊,修过一个牌子是巨大的,电容爆了,忘记是那个板子上的了,换了后ok, dvd的 造型和你一模一样,就是nec的贴牌换了而已,记得待机是一圈蓝灯,哈哈,既然怀疑变压器,那就换个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dvd的还是vcd的啊,修过一个牌子是巨大的,电容爆了,忘记是那个板子上的了,换了后ok, dvd的 造型 ...

呵呵   那应该差不多是这个了

我刚刚又仔细检查了一下   发现220V 输入之后有两条电路   一路是这个变压器变压得到电压供给   还有一路是220V 整流直接整流电路

而 我发现这个220V整流电路的 保险管熔断  有一个整流大电容已经鼓包和流液了

暂时估计问题应该在这个整流电路上了       而变压器无烧坏痕迹

网友:
先把大电容换了

网友:
先测变压器的双路输出有没有交流电压, 如果没有输出,换变压器。还有一点在变压器的输入扒开外皮有个保险

网友:
变压器输出是交流的哦,别拿直流测,按你说的肯定板子上电路是有问题了重点:整流桥,变压器应该没坏

网友:
变压器坏的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