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程序里究竟都有些什么呢?

楼主(2012-06-07):
今天无聊.在刷BIOS的时候,突发奇想,如果把其中的一些内容给他改了在刷回去会怎么样呢?
于是说做就做,在读出来的程序里,随便乱改了些内容才刷回去,结果一点影响也没有.不信这个邪
在接着改,还是一样,最让我失望的就是,把1M的BIOS程序,中间20多行全都改成00,在刷回去,结果还是
OK.进系统操作,没发现一点异常.这个BIOS程序里究竟都写了些什么呢?机器型号,ACER 4535G!

网友(点评):
你可以再试试从头改看看有什么反应

网友:
应该还是会有些功能出错的,BIOS一般会刷就可以了,不必改他

网友:
比如一条马路 你在无关紧要的地方放了几块石头或者挖了一个小坑  基本影响不到 ,如果你在关键部位阻断或者放个很大的石头堵上 就会失去作用了!  BIOS 里的程序肯定也有剩余的空间 你没动到要紧部位而已

同意楼主

网友:
老大,在1M程序的中间,连这20几行,我全改0了,这还动不到要紧部位
说的好啊

网友:
像笔记本的bios里有网卡的MAC地址网卡的bios等等,品牌的LOGOS画面,已经主板所有的硬件编码,好友很多,小小1M文件有大学问,还有记得在台式机的bios上有人改开机logos

网友:
仁兄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创新精神   看看各位大侠的评论 学习下

网友:
楼主 英明  建议楼主 不刷

网友A:
存在就是合理的。如果你修改可能不是关于引导的部份的。。

可能影响 SN   LOGO  及相关的参数。不用的时候没有影响当需要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了。

这里会留下隐患的。

还有一点就是 BIOS 本来就可以修改的。比如说加 白名单  什么的。。。。

我知道可以修改的,我就想看看乱改会怎么样.

网友:
………………一定会有问题,难道没事找事做吗!

网友:
应该还是会有些功能出错的,BIOS一般会刷就可以了,不必改他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9345-1-1.html

网友(点评):
ACER4535G,肯定是笔记本.进系统操作都没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改了以后机器还能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在就是合理的。如果你修改可能不是关于引导的部份的。。

可能影响 SN   LOGO  及相关的参数。不用的时 ...

之前了解,可以修改台式机的BIOS 开机LOGOS,但是笔记本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