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如图,输入是19v电压,那么a点的电压应该位19v,b点的电压也应该是19v吧,可实际测量b点的电压只有10v左右,那么是mos管损坏,还是bq24721损坏。
   笔记本插上可调电源,无电流

补充内容 (2012-6-9 22:14):
3V,5V电感对地阻值为99

补充内容 (2012-6-12 12:08):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是场管的问题,换个场管好了。

网友:
应该是24721问题吧

网友:
看你的是P沟道的管子,导通条件是UG小于US,你应该看下这管子的G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或者你可以做个实验,吧G极直接接地看看,B点的电压是多少,记住是接地而不是悬空它

网友:
这方法可靠!!

网友:
这么说你就明白了,那个P沟道的管子就好比一个水龙头,G极就好比旋钮开关,旋的越大流的水越多,P沟道的管子是低电平导通,就说明24721还有输出电压,正常时是没有的电压的,正如楼上的所说直接测G极有无电压。

网友:
测量一下G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只能换了再说,先换场管,在换控制芯片

网友A:
mos管 G级控制的输出大小

网友B:
B点的电压大小看MOS管G极控制信号是多少了。

网友C:
这个你要看一下那个24721的控制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就是那个P沟道的MOS管的控制是不是低电平,还有就是P沟道MOS管的控制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D:
10V也就是没有完全导通哦,重点差控制级的电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 G级控制的输出大小

g极也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点的电压大小看MOS管G极控制信号是多少了。

这之间可以计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要看一下那个24721的控制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就是那个P沟道的MOS管的控制是不是低电平,还有就是P沟道 ...

g极的电压为1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V也就是没有完全导通哦,重点差控制级的电压情况

g极也是19v

网友:
G级 19V 应该错了。  你自己查查BQ24721

网友:
bq是充电芯片?

网友:
这管子是低电平导通~
G极电压小于S极才导通。

网友:
这个形容很贴切,通俗的理解就是这样!根据这它的型号来判定它的工作条件。把MOS管权当水龙头,同于型号的不能同控制的方式有差异,但是控制方法也是要正确!

网友:
也有可能是后继拉低的哦,楼主啊,一定要认真考虑啊

网友:
既然G极有19V,那么应该是QB问题了,就这两个地方。

网友:
直接把19V和10V短路会好吗?

网友:
判断是不是MOS管坏:直接在5,6,7,8左边的位置量MOS管的S极就好了,正常应该是19V
个人感觉应该是这个公共点后端的问题,不在前端

网友:
估计MOS管的驱动电压不够~看看MOS管G级之前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测G极有无电压

网友E:
要考虑一下后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考虑一下后继啊

3V,5V系统供电芯片的主供电也不稳定也在8~15v之间跳动

网友F:
A点和G极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A点和G极击穿了,,,

没有击穿,阻值有五百多

网友:
你把管子拿掉再测G极电压是多少,一般好像7V左右的样子,后面那个P管那两点击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 要看看那G 的电压是多少 我修到过  不是MOS 坏  也不是 BQ坏   至今还没整明白     b点应该还有电阻取样到 BQ    b点负载短路的话   是不会有电压过来的

网友:
应该查BQ24721工作条件

网友:
一共两个原件,先找一个好的P管换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了在说吧 问题 问题应该在芯片上

网友:
俺还不大懂呢

网友:
有没有详细图纸 这图看上很难判断是什么问题  保护隔离好像也没有你画的这么简单吧

网友:
没有,找不到图纸,笔记本型号是东芝m115(intel芯片组)

网友:
先换MOS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