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机子误判走错的条条弯路!!!

楼主(2012-06-07):
              主角就是 清华同方--锋锐K400      客户拿来换内存,NV的南桥被加焊过...固有了这段曲折故事!!!
金士顿800 2G内存,报价220元,客户同意,换好后试了两次开机正常,装上后盖给客户自己试试效果,结果机子摆在客户面前硬是没开了机,对客户歉意一笑,一把拽了过来,继续拆开,拔插内存,还是不亮?!!突然留意到被加焊过得NV南桥,如下图:

大概是干这行的条件反射吧,用大拇指按住SB ,按开关,果真亮机了,心想也难怪,毕竟一修个都焊过了,试着松开手开机,也都一些正常了.算了,想让客户拿走,把内存钱给了再说,客户走之前,我客气的说了句:过短时间要是机子坏了,给你优惠点!   客户:   一个白眼。。。  哈哈。。。 意料之内的事!

果不其然,两天时间,这个客户把机子送到我这来修了...哈哈!  客户一来就说机子怎么怎么了,我装作很认真的听着,脸上表情也能看出我是认真的  。。。一切都按流程,报了200元。 登记好之后,客户走了,开始拆机...取板...交给师傅,说了下故障,说的合乎情理,继而师傅准备换SB。  因为我还是学徒,BGA只会简单回流焊,没尝试过重值和换芯片...  换好后,装机测试,结果傻眼了...不亮,看电流 1.2...1.3.....1.5. 怎么屏没亮? 我想师傅的焊工是一流,成功率达9成,看来不是SB 的事了,师傅让我换CPU ,说,AMD的CPU  很容易坏,刚好自家有个HP 是同型号的CPU,拆开继续换上试,嘿嘿,NND开机了,看来真是冤枉 SB 了,继续试,第三次时,又不开机了...这.......电流0.7...1.1...1.3..1.5..1.7.....这丫的也太不稳定了。。。我的好师傅也,你在哪呀,快来看看哟。。。师傅看到情况,二话没说直接拿下NB,换上新的。

果真这次有效果了,试了四五次都正常了,装机! 处理好散热,装好后用了20分钟左右。。。开机继续试试,正常。。。第二天打电话叫客户取机。

第二天,客户来取机 ,结果问题又来了 , 我想聪明的朋友已经猜到了———又不开机了,三次有两次不亮机,不亮机时,电流停在1.3a   只能打发走客户继续拆开,国产机就是垃圾,每拆一步,我基本上就要骂一句...师傅,又叫我换CPU试试,我的好师傅呀,HP的刚装好....

这次的测试我很认真对待,我要确定他的CPU到底是不是好的,我把他的U放在HP的机子上测,哎。。。一切正常呢!看来U是好的,到底哪里的问题呢,IO? 哎,垃圾国产机子!搁置一边。。。

两天后,师傅让装起来,也没多想,装好后,还是时开机时不开机,就这样我开机关机,再开机在关机,终于让我发现一个规律...  当屏成30度左右时,每次都能正常开机,反之,如果屏成正常我们使用的角度时,就死活没能开机....终于找到元凶了,心情豁然开朗!

拆开开机面板,如图

手机拍得,不是很清楚,屏线靠轴的部分有个小洞,果断拆开,终于看到想要的结果,断了一根蓝线,立马补上,如图

开机没有问题了,没有再出现过问题,其实联系起来,不难发生前面换内存和换桥出现的误判问题。
顺利的进系统,新问题又来了,串键了,yyyyyyyyyyyyyyyyyyyyyyy。。。晕,键盘原来可是好的,难不成,再搭个键盘。。。只是我偷瞄了一眼师傅,差点没把我吓死,至于什么表情,当过徒弟的都能理解!!!拆了键盘,擦擦,装上,依旧,这样进系统没法使用,干脆拔了,进系统还串。。。  ..................果断拆开,这个机子的硬盘下面是IO ,拆开后用胶带把IO 周围粘好,再继续装之。。。NND太折磨人了。。。如图粘好了

讲到这,次机已经没啥问题了。

希望坛友借此教训,判断问题真是一门学问!

网友:
不错 顶下 不过LZ还是不细心呀 既然是屏线问题 点不亮的时候键盘总可以来的吧 为什么会去选择南桥呢???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不亮的时候没想到过外接吗?看跳变像亮机的而不亮就应该想到外接看看.

网友:
如果喇叭是好的应该有开机声音吧!那个大小写是可以切换的吧!可以外接吧!按开关键可以关机的吧!等等。你们师傅都不知道????
都跑到1.3A 一般都会 接个外显看看 就算是断一根 屏幕会亮吧

网友:
汗一个 楼主一波三折啊

网友:
電流上到這家麼高了!怎麼就沒有想到外接呢???

网友:
师傅指点一下 你就弄一下。   这样学的东西很有限。 得自己摸索。 才有效果。

网友:
的确没想到外接,是否正常。没有这么曲折的过程,就不会讲的如此精彩!!!感谢楼主

要是换个南桥就OK  也就没劲了

网友:
蓝线不是很清晰啊。是不是短线引起的屏不亮?

网友:
难道是屏现问题?导致接触不良,系统保护!

网友:
不论是那个品牌的机器;只要是用的你这个版型的机器;都他吗啃爹。

网友:
维修经验靠自己摸索 和走路一样

网友:
我们这的 师傅。基本就讲完课后。 都让我们自己摸索。 说 告诉我们怎么做 怎么做。  这样很容易忘记。只有 自己慢慢摸索,但是 前提 的 小心点。动什么东西的时候 给师傅 说下。。

网友:
我觉得看到不同的电流,就会有不同的诊断方向,冷静观查,逐步查找才不会这么累。一家之言,班门弄斧了。

网友:
还好板没报废,我有时就把板搞报废了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严重赞同啊  只是我比你更凄凉  我有时候把板子都搞报废了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同时祝贺并感激贺楼主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lz辛苦啊 差不多也该出师了 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有些问题是要自己摸索呢 师傅讲的当时明白 过后都忘了 找了半天的问题没修好 最后自己慢慢的找到了 修好了 自己记得是最清楚了 下次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比谁都明白

网友:
这个怎么会怀疑到SB呢

网友:
楼主真是几经波折啊真是不能放过每个小细节,不过总算是查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
不知道你你师父技术不行还是 你没说清楚 难道你师父 也是3板斧 他什么都不检查就换南桥和北桥 就算断线也该有外接显示啊?

网友:
如果前天看到楼主的贴子我就可以省80元了

网友:
嗯,确实够曲折的啊,不过下次就记下外接了

网友:
只是我偷瞄了一眼师傅,差点没把我吓死,至于什么表情,当过徒弟的都能理解!!!
哈哈。
那个IO周围用胶带粘了就不串了?是接触了硬盘吗。

网友:
好波折的维修过程。

网友:
确实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正常啊 估计换我也那样干 嘿嘿 新手貌似都这样吧 怀疑哪儿干哪儿 嘿嘿 楼主干南桥还不是换内存的时候注意的啊 或许很多老手都会这么干吧 反正加焊下蛮容易的

网友:
作为一个学徒不容易了啊

网友:
先观察再继续深入,新手这个习惯得好好的培养

网友:
好低级的错误

网友:
的确是够折腾人的:折腾客户,也折腾了自己
所以说,多学点,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