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 对CPU要求很高吗?

楼主(2012-06-07):
E2140 2G内存 80G串口  9600GT 512M 256位长卡    长城230W电源
这机子玩CF卡,难道是CPU低了?

网友:
配置方面没问题了

网友:
现在低端的双核进QQ空间和农场都比较吃力了。
CPU占用率居高不下。

网友:
配置玩CF不成问题,我单核的玩着都不卡的。

那就奇怪了

网友:
这配置玩CF绝对没问题,卡的话应该是病毒、垃圾软件太多或者硬盘有坏道造成的

网友:
是你那网慢吧

网友(点评):
电信4M 应该不错了

网友:
现在单核的玩CF穿越不行了  腾讯~垃圾
以前没事儿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系统或硬盘有问题了,换个试下。。。。。。

网友:
不卡才怪了    搞个4核的CPU  试试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
很难说  我之前装一台I3的玩CF都卡  弄了好久  果断在准备的游戏的时候  把360卫士关了 一切恢复正常
没有卡顿的现象  了 不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