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DIY的BGA主板离发热砖的距离一般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2-06-07):
自制了一个DIY ,下面的加热用的是五块发热砖,中间的是主加热。一般温度设在240左右,边上的四块发热砖起副加热。上加热用8205风枪带BGA风嘴。现在正在做主板的固定支架。给大家传个图片,主板的固定支架做的和这个一样。请问一下,主板固定好以后。一般离发热砖的高度距离多少合适呢。我预留3CM的高度行吗。

网友:
我的土炮是5厘米,感觉还行

网友:
高度还与发热砖的功率有关,你可先只用下加热来测试,连上温控器.加热4分钟,看主板是否变形,变色,如正常说明你的高度整准确了.否则你要再升高度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试过3-5mm最理想

网友:
这个支架用着有点麻烦,我用的是这种

网友:
我买的BGA也是5CM

网友:
我的BGA是成品的,刚刚量了一下,这个离主板的距离是3CM

网友:
做好了能否把你的成品给发过来看一下吧!我也做一个!

网友:
我的是4CM----4.5CM  这个好象和你的 发热砖排布以及功率都有点关系 排布越密 距离可以小点 功率越大  距离越大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排布较疏散的话要扩大距离才能热分布均匀,实际使用保持一定距离其实就为这个。功率是可控的,所以不算主要因素,最大功率不足的话,距离大了会达不到温度要求。

网友:
  我用过的效时SP380的是5CM.

网友:
我的将近7厘米,也很好的,

网友:
还是满高级的

网友:
好的好的,我的再过几天就DIY完了,过几天给大家上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