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电脑到LOGO处就不动了

楼主(2012-06-07):
我这有台七喜电脑 主板是富士康G41主板  开机显示七喜LOGO就不动了 求高手告知下是哪个地方有问题(电源、内存、CPU、硬盘都测试了没问题)

网友:
就上祼板也是这样吗,有条件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叫挡logo,解决方法1.先拆除光驱,硬盘,键盘触摸板,若ON
                          2.换cpu和内存  ,若ON
                                        3.重点查sb上的外设如:usb  网卡 声卡  pc卡看是否发烫 短路 以及工作条件
                           4.加焊sb,再不行就刷bios或首先就刷bios

网友:
上祼板也是这样
刷BIOS是不是要找同样型号的主板才行啊

网友:
主板上面有无短路,声卡,网卡,排容,贴片元件都有可能引起挡LOGO

网友:
从网上下个BIOS程序进DOS运行下.

或者有编程器,把BIOS拿下来刷.

网上搜下,有教的.

网友:
在网上下个主板型号一样的BIOS用编程器刷了看看

网友:
去官网下载BIOS rom文件就可以了  BIOS里面应该有自带刷新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