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路图的朋友过来看看我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2-06-08):
我的一个机器能认到声卡就是没有声音,内置插耳麦有声音,外置喇叭没有,检测过喇叭是好的。由于没有修过声卡这块这个图不怎么看不懂,请问那个脚是控制喇叭发声的,要查哪几个地方。

网友:
没有人懂吗?????

网友:
内置有声说明声卡是好的,重点查功放电路

网友:
对于经常使用耳机的电脑  不要漏查耳机接口哦

要先看下耳机接口内是不是弹片是不是没有弹性,连在一起了

网友A:
我仔细分析了下问题估计在这几个脚上面,尤其是36脚,可惜看不懂英文,请看的懂的朋友讲解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22,23脚输出的,量一下输出脚到耳机口之间的电路,正常应该是几十欧的

网友:
耳机接口容易坏,测试一下通断,很多喇叭不响都是耳机接口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喇叭是有插座借口的~看看编号多少,在图纸上找一下不就知道了吗~然后往前推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分析了下问题估计在这几个脚上面,尤其是36脚,可惜看不懂英文,请看的懂的朋友讲解下

一办都是功放的问题,换个功放应该可以好,我一般修不出来就是改功放改声卡

网友:
这种故障,重点放在功放吧,外接正常一般说明声卡无问题,查功放的EN脚下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功放那块

网友:
感觉应该重点差却换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