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F6-GLAN主板50-d5循环,用编程器刷BIOS不晓得下载WINDOWS还是DOS,

楼主(2012-06-08):
华擎NF6-GLAN主板50-23-d2-d3-d5循环,CPU换过了,内存、显卡都换过了,用编程器刷BIOS不晓得下载WINDOWS还是DOS的,打算先刷BIOS再说,哪位高手遇到此类问题,给个思路塞。不胜感激!

网友:
D5是内存,先用一条在别的机器上好的内存试试。
这个板是什么CPU哦。压下座子看看。
BIOS什么都可以下,只要文件大小合适。

网友:
有编程器就用WIN下面刷了撒~~

网友:
刷下BISO先,不成再换下IO试下

网友:
下dos版的,里面有单个的bios二进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