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判断高压板是否故障!

楼主(2012-06-08):
大家说说如何快速判断高压板是否故障!

网友:
用其它高压板来点一下屏,,可以间接判断,,

网友:
首先是 暗屏

然后 换个 单灯高压板点灯管测试是不是灯管问题!

如果灯管亮了 就是高压板问题  如果不亮 换灯管 还不亮 考虑显卡

网友:
没有高压板 可以外接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