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盘WD160G是不是快坏了??求解

楼主(2012-06-08):
看图,硬盘有坏块,不知道用什么软件修复(修复后就没有坏块),硬盘最后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扫描,05.c4.c5有警告,不知道是不是硬盘快坏了(有能修复黄色软件吗?), 求解

网友:
这个是真的坏了。好像应该修不好了。

网友:
这个软件不准,我看还是用MHDD 看看吧

网友:
先要做一下G转P表,然后,再用MHDD擦除,或者逻辑扫描加表。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MHDD

网友:
用磁盘再生器,MHDDREG可以修复 但是不稳定

网友:
听5楼的没错

网友:
用MHDD就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