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ASUS X59SL 開機BIOS有時可以讀到硬碟有時確讀不到?

楼主(2012-06-08):
請問 ASUS X59SL 開機BIOS有時可以讀到硬碟有時確讀不到?
原本是SATA 250GB HD 因為壞了所以就更換到 SATA 500GB HD
目前狀況就是開機BIOS有時可以抓到硬碟就可以進入系統正常運作,
但有時確抓不到硬碟,要重開好幾次,才會有成功抓到一次的機會進入
系統,煩請各位先進指點指點,謝謝

2008年08月出廠

网友:
有部分华硕机器挑硬盘,用的是日立超薄硬盘吗?换其他品牌硬盘试一下,最好320G以下。

网友:
硬盘没问题吧?把金手指擦一下

网友:
最好升级一下BIOS

网友:
应该是线路接触不好 或者接口线路有虚汗

网友:
更新BIOS後就正常了~~~~~~~謝謝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