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L 白屏

楼主(2012-06-08):
驱动版和高压都正常,还是白屏,听师傅说是屏保险的问题,他就是不愿意告诉屏幕保险在什么地方,我大概知道在屏幕的主板上,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保险电阻用什么符号表示的?希望老手指点下,谢谢了。

就在插座附近,接屏供电的线路上,测试下就知道,不过保险坏了的话后级基本上会有问题的。

网友:
我修过也不少白屏的,但还没碰到过就只保险电阻坏的。
用表量。。一端5V 或12V 另一端为0V则保险?????????
就是屏上第一个供电电压的保险电阻。。一般在屏插座旁边
很好找的 就在接口旁边 有个f的标示的就是。首先你应该想想 什么是保险 是什么作用?你就能找到了 。有的东西自己想想 找到了 要比别人告诉你 记的深 还很有成就感的 、

网友:
高手们 来帮个忙啊  老大

网友:
在液晶屏后面的电路板上,你把螺丝松开打开看看。一般就在接口旁边。一般用F表示。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量是导通的,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在屏板上 接口一般靠左边第三四脚 它的标示一般有两种 一种标FS 一种像电阻一样标的是0 如果这里没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是频板上 信号转换芯片坏了  这种就只能换频。还有些特例就是跟屏的BIOS 有关

网友:
F标识,,一般在屏线接口旁边

网友:
主供电连接的一个电阻一般F表示,电路板上主供电一般线路比较粗!

网友:
真希望看见你,我不像你师傅,我一定告诉你的

网友:
楼主还是送到维修的地方吧

网友:
找到后先测其正常吗?用F表示

网友:
屏保险很好找的,在屏接口附近一般会有F或者FB这样的符号,测量一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屏線5V過去的那個F開頭的就是保險。

网友:
平板上面 啊

网友:
屏出了问题..屏的型号也不所上来..先量屏上保险吧..顺着屏的接口 往后找..保险是好认的...

网友:
那个就是F打头

网友:
屏的接口旁边   有标F字母的

网友:
屏线接口地方    把板翻过来   一眼能瞧见

网友:
以上朋友所述极是发俩张图供参考。图中画圈处即是保险。

网友:
忘了告诉你找到保险后先不要换,一定要仔细查看保险后面的电路是否异常。剩下的事情你知道的

网友:
保险是F标志滴,两端相通是好的,你的情况应该是断开

网友:
你师父也真可笑  这种问题都不告诉你也叫师父 连保险也没用搞清楚也可以出师
做修理最基本C R F L 之类应该最先学习吧

网友:
F标识就是逻辑板上的保险丝一般在屏线接口旁边

网友:
F 表示。白色的那个。屏线接口旁边的。正常阻值为0欧。

网友:
楼主后来弄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F标识代表保险。看看电路板吧。会有发现的

网友:
保险用f表示,0欧的那个就是 在排线接口那个地方

网友:
它的标示一般有两种 一种标FS 一种像电阻一样标的是0 如果这里没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是频板上 信号转换芯片坏了

网友:
师傅呀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