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不正常,见图

楼主(2012-06-08):
先上图,手机照的,莫喷……

如图,AGP供电为0.6V,不正常,应该是1.5V,运放的反向输入太高了为10.69V,我应该从哪解决

附上M104I电路

两个管子已经换过,问题依旧……         弱弱的再问下,怎么下了两个MOS管,S极那个位置还有0.68V的电压……

网友:
电压的对地值正常吗,会不会是北桥短路拉低了叫

网友A:
对了,如果不插显卡,南桥还发热,插了就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了,如果不插显卡,南桥还发热,插了就不会

看现像不能修好机子呀,你没把握好故障点呀,基本上找到一个解决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现像不能修好机子呀,你没把握好故障点呀,基本上找到一个解决了就OK了,

嗯,问题就是找不出故障点,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最想不通的就是怎么会下了MOS管S极也有电输出

网友C:
上次量14脚0.5V电压飞了根3.3v电压,居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量14脚0.5V电压飞了根3.3v电压,居然好了

直接从VCC3.3飞过去?还有我的14脚正常哦,就是15脚接S极的不正常,才0.6,应该是1.5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