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10-I3维修

楼主(2012-06-08):
接到机器时,客户说已经拿到别的地方修过。一看是2修机,我就特别小心。
先外观检查一遍,特别是屏,上次,我就接到一台机器,说是开不了机,结果液晶屏没仔细看,拆到一半发现上一家维修屏线没插,结果插回去能点机,但屏有裂痕,幸亏是老客户,不然,这屏就要我们店倒霉了。(给大家一点小提醒吧)言归正传。
神船机子一插适配器0.5A不显,我拆开机器一看,上一家维修的已经把主板上各个电感都加焊了一遍,连单桥也加焊过了。 0.5的电流,问题出现更大的可能是在电压上,翻出图纸,广达代工,检查EC发出的S3状态电压SUSON开启的1.5VSUS.以及控制+5VPCU+5VSUS正常。
接下来继续查ECS0状态时发出的MAINON开启的电压,当检查到+3VPCU+3V,发现,+3V并没起来,检查PQ55G极为O V,果然+1.5SUS+1.5V也没转换成功。
PR172这端的+10VALW此电压根本没有,PQ64G极是0V是没问题的。
接下来查+10VALW的来源,此信号是待机时就应该产生的10V线性电压。此电压是二极管与电容自举升压产生,测得PD17脚有10V输出,但是PR236不翼而飞了,装上以后,以为故障能解决了.
结果,+3V,+1.5V还是没出来, PQ55的G极还是没电压,测得PR236两端都有10V,而PR172无电压,真的活见鬼了,最后量了下,两端竟然不通,板子断线了?果断飞线,飞了一条很长的线,(忘记拍照了)。完事后电流华丽丽的漂上去了,接屏亮机。

然后插上硬盘等一些外设,试机器的稳定性,结果,进系统很卡,进桌面一会就死机,用手压着桥就能正常运行。看来上一家加焊了桥还把桥加成空焊了。
只能再上BGA加焊一次。加焊后正常使用。对神船的本本真的不是敢恭维,单桥还显卡集成在里面,既然没散热片,不空焊就活见鬼了,只能搞好散热。机器正常运作。
再后来写维修日记的时候,觉得不对劲,+10VALW应该在待机时候就应该正常供到后续的电路,南桥的3,5V待机电压是按下开关以后起来的,按下开关后,EC会发出S5_ON,控制产生+3VPCU转化成+3VS5,而+3VS5是南桥的VCCSUS3_3,如果+10VALW 没供到PQ36的控制极,+3VS压不产生,南桥怎么工作?怎么触发怎么发出后续的SLP信号呢?如果按前面维修时想的+10VALW那PR236掉件的话,怎么可能产生+3VS5.
现在给我唯一的解释是,我那板子是集显的,而图纸是独显的,可能我那安装上去的电阻根本不是掉件,而是根本不用装,+10VALW此电压已经正常供到PR239来控制产生南桥需要的+3VS5。而到PR172那端是确确实实的断线了。可惜这机器已经拿走N多天了。有此机器集显图纸的麻烦传我一份。谢谢。
新手帖,高手勿喷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学习啦

网友:
云哥越来越NB了啊

网友(2014-07-23):
楼主太棒了,谢谢分享,正好碰上一样的毛病,估计是通病

网友(2014-08-23):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