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为12V,stps20H100 可以用S20C40-MOSPEC 替换吗

楼主(2012-06-08):
我有个12V光猫电源被雷劈了,stps20H100ct 短路,我从电脑电源上拆了一片S20C40-MOSPEC
换上,有12V输出,但管子非常热,不知道这两个管子能不能替换?

网友A:
电流够,电压可不够。前者为100V而后者为4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够,电压可不够。前者为100V而后者为40V。

这管子用于输出整流,输出电压才12V,我用40V怎么会不够。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点评):
整流后12v,整流前100多v,你说够不够?

网友:
高手在哪?帮帮忙啊!
输出电容都更换了,空载都会发烫,不知道哪出毛病?

网友:
就是,耐压不对。。。。

网友:
雷击的东西,会不会其它地方还有问题啊?

网友:
S20C40耐压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