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蠕虫病毒的问题

楼主(2012-06-08):
     电脑中过KIDO病毒后。乱弹错误提示信息。无法开机。很难清理。重装系统不行,格硬盘不管用,低格硬盘还是不管用。。。。。。
   请教一下:那位大侠有好的招法啊?谢谢!!!

网友:
格硬盘都不管用啊   重启分区呢

网友:
会不会是硬件本身有问题了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格过也不管用

重新分过了

网友B:
这个病毒这么牛叉啊,我百度了一下,貌似有专杀工具,不知道楼主尝试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病毒这么牛叉啊,我百度了一下,貌似有专杀工具,不知道楼主尝试了没

这个我还没试过。我正准备拿下硬盘杀毒。拆下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没试过。我正准备拿下硬盘杀毒。拆下来再说

那祝你好运,成功杀毒

网友C:
不会是硬件有问题吧,换个硬盘装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硬件有问题吧,换个硬盘装系统试试

    是用户的不良使用习惯造成。硬盘低格了。正常。装系统过程中有好多提示office错误。不能完成安装

网友D:
是不是MBR引导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MBR引导病毒~~~

    对啊!我赞。

网友(点评):
低格过了,咋可能MBR里还有病毒?硬盘再NB的引导型病毒都逃不过低格,就是DOS下用FDISK /MBR 都能搞定。

网友:
这么强悍的病毒我也没有碰到过。BIOS重新刷一下看能不能行!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我把硬盘连别的主板上装上了系统。(没有刷BIOS)。
    1,安装系统(提示硬盘分区严重错误,按照提示修复并完成安装)。
    2,重启后下载QQ(安装时选择同时安装金山)。
    3,完成金山安装并升级杀软。运行全盘查杀(提示一个引导型病毒残留,处理掉)重启,关闭系统拿出硬盘。
    4,安装硬盘到原机,启动(自动安装找到的硬件驱动)。完成后重启OK。

网友(2012-07-22):
   - -  现在习惯的手法都是直接将系统盘删掉直接重建,同时把MBR也重新引导下,直接装系统,要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没遇到过着么牛的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