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6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6-08):
今天接到一三星R60不开机  客户反映是适配器烧了后就不开机了 感觉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或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果断报价 客户同意就拆机检查  上电流表发现待机电流有点高0.04 (排除保护隔离电路) 按开机键有轻微跳动 说明有短路情况 直接上手一摸1909E 感觉有点温度 果断更换 等板凉了 开机三星的画面有了 电池开机也正常

网友:
MLJ
经验足啊

网友:
你运气好,我最近运气背得很,搞什么赔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