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400重启后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2-06-08):
修一台R400机器,问题是不能重启,重启后不亮,放电后正常。看到有坛里的朋友在bios里面把显示设置成集显后正常。我也设过,设了后重启是可以的。但是独显就不能用,在别的坛里看到了这个问题,也有人回复,下面就引用下:
1.借用管理员的ID,这个问题曾有几人问到过。也曾经修到过此类故障,因为T400是双显机器,在BIOS没有设定时的第一次启动时默认为集成显示,重启后则转为独显。由此看来很有可能是你的显卡并没有正常工作所致。或是切换电路造成的故障 !
2.后来细查电路,您说的完全正确。
3.后来查出来是vcc1r1video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这个机器虽然是设置成集显可以显示,但是毕竟是双显的机器,这样解决不能说明真正的解决了问题。
我照上面那个朋友说的,查找了vcc1r1video这个电压,发现是由U32 BD3512MUV发出来,测了下电压是1.09V,不知道对不对,正常的机器是多少V。
想请教的是:
1,这个电压正常的是多少V
2.这个芯片是不是切换的芯片,我没看懂是是什么作用
不知道有没有大师出来给我分析讲解下这个机型的双显切换电路,或是有没有朋友提供下这个机型的电路分析。
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修到过,都很困惑,可能是通病吧。我也一样,期待能解决。大家都来分析讨论下.

补充内容 (2012-6-14 14:01):
换集成板子了,没有修了,花时间太长不划算,放弃了!换板后报1802错误,直接刷最新bios解决!
提示,先把下载的bios安装,考出flash下面的文件夹到U盘,进PE系统,运行WINUPTP会报电池啊什么的,直接打开WinPhlash

补充内容 (2012-6-14 14:02):
找到FL1的文件刷新,搞定

网友(点评):
IBM的机器。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修过。!

网友:
1r1 当然是 1.1V啦你测了1.09也正常啊

网友:
还没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1.1呀  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啊。。有时候别人的问题并不一定就是你的问题啊。。

网友:
自已还想搞台这样的机子呢,这机子没有修过,楼主继续跟进呀,前辈出来解答咯,彰显你们实力的问题来了

网友:
问题是不能重启,重启后不亮,放电后正常。
放电后 修好了吗

网友:
学习中,重启不亮,修好了吗

网友:
双显切换的没弄过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看有有发过这个贴的人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独显坏了,放电后自动为集显的了

网友:
这种显卡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2012-07-09):
有人解决了吗,解决了出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得搞了。哎。。我反正遇到IBM的机器也头大

网友:
修IBM的电路就像攻克一座大山是的  IBM 的电路设计的 是复杂

网友:
我有一台也没有搞定,还出现冷机开机不进系统的,晕死

网友(2012-08-08):
IBM的机器T400重启不亮只遇到是BIOS问题,其他问题不好搞,呵呵

网友:
怎么把独显关了
bios哪里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