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破解SONY PCG-6N1N BIOS密码,,

楼主(2012-06-08):
        现在这台SONY 的本有BIOS密码.  用过算号程序.算不出来.. 现在只能刷个BIOS试下了..
               有哪位高人有这款机器的BIOS吗?...   有的话给小弟吧.谢谢!!
                        有谁说说这机器怎么解BIOS密码?..  是有专门的密码芯片吗?,,.  SONY的BIOS密码我还没解过.  希望有高手帮帮忙了..  谢谢...

网友:
     在人吗?..    在线等..  急用啊.

网友:
不知道搞错没..  B壳的型号是 VGN-SZ92PS    机器底壳才是PCG-6N1N

网友:
这个型号是不知道    但是你把BIOS芯片摘下    然后用编程器找出来     我没搞到    只是看店里面师兄搞给我看得     你可以试试

网友:
BIOS取了丢了就没密码咩

网友A:
把BIOS取了丢掉就可以了啊,就没BIOS密码也帮了你解BIOS密码

网友(点评):
厉害,把BIOS丢了机器还可以使用的你是全球唯一一位,呵呵

网友B:
  我知道啊.  没BIOS资料.   怎么刷进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BIOS取了丢掉就可以了啊,就没BIOS密码也帮了你解BIOS密码

    兄弟人才..  - -...   我没那么强悍...

过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人才..  - -...   我没那么强悍...

放下电都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下电都不行吗?

  不行..  这种SONY机器有专门的密码芯片吗?..  还是只要刷BIOS就OK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  这种SONY机器有专门的密码芯片吗?..  还是只要刷BIOS就OK啊?

我可以给你一个备份软件,但是不保证你能好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啊.  没BIOS资料.   怎么刷进去啊..

我记得好像还有保存神马的   然后破解   但是具体怎么搞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了    我只是新手不能帮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