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主板12v电压高达16.57v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2-06-08):
一块科脑ZX-945GCLM主板,bios里+12v显示16.57v,测主板上是11.67v,是哪的问题,现在的现象是用一会就自动关机。

网友:
是不是BIOS程序出错哦~~~刷哈BIOS

网友:
电压检测出问题,重点在IO

网友:
BIOS出错了吧刷下试试

网友:
要么是BIOS出错,要么是检测电路出故障了,只要电压正常就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