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白痴的问题!电容会不会2头通的!

楼主(2012-06-08):
问一个白痴的问题!电容会不会2头通的!
在讯网 的网友帮助提供了电路图 下跑了一下!主板的CPU_FAN线路!发现接口旁边的贴片电容2头通的!
图纸显示这电容 是22P-04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个贴片电容短路 !2个风扇(CPU风扇+机箱风扇)就不会转?

迅维网友提供的图纸!

网友:
电容2头是不可能通的,是不是贴片电感哟?

网友(点评):
我是看住迅维网网友提供 的电路图!跑的!电路图显示是贴片电容!

网友:
呵呵,有可能是贴片电感看错为电容~!

网友:
有时电阻小并不就是通的

网友A:
电容通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短路了嘛~~~

网友:
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通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短路了嘛~~~

有同感就是上来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因为迅维网友提供的电路图!显示这个贴片式电容!

网友:
要么你是带电量,要么是电容坏了,要么它本身就是个电感。

网友:
贴片电容是暗黄色和灰白色的,贴电感是黑色的,你看看是什么颜色?

网友(点评):
应该是暗黄色!

网友(点评):
好像是黑色!但又不像电阻那种黑!应该是贴电感!

网友:
图中这个贴片应该是链地的!我连这贴片到地没反应!

网友:
电容两头通了就是坏了,要是你接上了风扇来测。也不至于两头通,只是电阻比较小,风扇里面的线圈嘛。

网友:
风扇内部有短路故障或Q35导通电阻大!

网友:
电容通的话 短路  还有阻值几十  只要接近0就是好的

网友:
短路就是坏了啊 呵呵

网友:
别忘了把U卸下来再量。。。

网友:
你把它从板子上卸下来量

网友:
一是电容击穿,二是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