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东芝L600D 进不了BIOS 怎么办 急急急

楼主(2012-06-08):
东芝L600D 开机没有LOJO  按F2 都没有反应  进不了BIOS  怎么办  求大家赐教

网友:
把电池放下电试试,不行刷BIOS,还不行就得检查南桥了

网友:
把硬盘光驱下了再进呢~~~

网友:
这不就是不显示吗,,,没LOGO,,,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没声音    从官网下了驱动   还是没有    怎么办

网友:
不一定是F2吧,我一般F1F2F9F10F12一起乱按。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对了,放电是一项很给力的选择

网友:
软件排除了吗? 装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