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电压不够的问题

楼主(2012-06-08):
最近收到好多板子  都是电压不够  是怎么回事  一般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电压应该1.8v  现在只有1.1v 正常吗

网友(点评):
楼主是初学者吧

网友:
几代的内存啊

网友:
USB 啊 3V-5V 19V电压全都量了假如不行就做个桥 刷个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代 的 内 存

会量电压怎么不知道哪里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代 的 内 存

哪儿来的19电压?

网友B:
先刷个BIOS,,不一定是电压问题,,只是内存不过,对吧...再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不一定是电压问题,,只是内存不过,对吧...再不行就干北桥

内存不过很多地方要查的,别动不对就干桥

网友:
吧给内存供电的场管给换了试试

网友:
查下供电方式,再看IC工作条件,内存电压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C:
内存电压有一个MOS管坏了会不会影响CPU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电压有一个MOS管坏了会不会影响CPU风扇不转

不会的,供电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代 的 内 存

相差的电压大吗有0.2压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