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指定设备路径或文件的访问被拒绝

楼主(2012-06-08):
各位高手麻烦帮我分析一下 我这一台win98的电脑进系统改分辨率弹出“对指定设备路径或文件的访问被拒绝”  是怎么回事  在线求解

网友:
显卡驱动装对没有~~

网友A:
一是系统问题,二是没装对显卡驱动,三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系统问题,二是没装对显卡驱动,三是显卡有问题

系统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不能重装  显卡驱动装好了的  我换了显卡一样的现象

网友B:
现在还在用WIN98?????????????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在用WIN98?????????????

没办法啊   客户那个机子是拿来办公的    有些东西没有安装程序了  非要把那个搞好才可以    郁闷啊

网友:
这么看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都 是win98了,不好弄

网友:
不过倒是建议你对整个C盘做个GHO备份,然后再把系统覆盖安装一遍,这样原来的数据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
我看这 个办法是最好的了。

网友:
一头疼问题。。。对98不了解!!

网友:
很明显是没权限么,用administartor的账户修改

网友:
楼上正解“很明显是没权限......

网友:
哇塞。WIN98,前天我装啦个2000的收费80老的系统照样赚钱哇塞。他买个光盘我装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