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保护性的维修

楼主(2012-06-08):
这段时间来论坛的时间比较少,本身生意淡,但是前几天接了一台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开机几秒后就进入保护状态。

和大多数维修员一样,一开始就换,把几个大电容全部换了,开机故障还是依旧。没办法了,开始用表来测量相关数据了。高压部分用的IC是TL494C,百度一下,得知1和16脚是去保护的,于是用导线把这2个脚短接,机器可以点亮,故障就是出在2个反馈回路了,接下来先把1脚对地短了了,还是保护,16脚也对地短路,还是保护。这一下头疼了,不可能真的又来换板子吧?换思路,用4个灯管外接来试试,发现有2个灯管的亮度不够,终于找到是哪路出问题了,亮度不够,应该是几个因素导致的:1、从TL494C输出的激励功率不够,2、输出端的变压器有局部短路,3、场功率管损坏或质量不好导致输出不够。替换法,把好的那边的场管和变压器拆下来替换到坏的这段来,还是故障一样,看来问题不是出在这些上面了,既然亮度不够,也有可能是电容短路引起的,再测,发现从灯管接线到主板上的接口部分,有一个10  3KV的瓷片电容有点变色,找一个替换后,故障解除了。

经验:遇到保护性的故障,论坛上很多人是直接去掉IC的保护,这点我也是认为不妥,但是可以暂时性的去掉保护来得知是哪路保护,然后再去检测,我觉得这点还是未免不可,这样我们就比较快速的去判断是哪路出了问题。

网友:
同感,遇到过,和你修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