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针5V 复位3.3V

楼主(2012-06-08):
开机针5V    复位3.3V  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网友:
时开时不开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不能触发的时候,用手摸着晶振试试,轻轻压着桥试试,用波波测BIOS片选信号,你给出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如果是专用开机芯片,检查开机芯片,如果是IO控制就检查IO,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刷刷成需吧 那个也会的

网友:
不开机时多测测

网友:
烧鸡一会。。CPU旁边的电感3个烫的

网友:
烫的换掉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