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G41T-MLX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2-06-08):
华硕P5G41T-MLX主板,这机子客户拿过来时,不能开机,由于是外地机,就拆下主板检查了,上检测卡,无复位,就查各大供电,测到内存只有1.2V,三代内存,内存供电低吗?看了下论坛,这主板还是通病,都是不过内存的。直接把内存供电管换了(RT8120BGS),换了能开机了一切正常,第二天在试机,问题依旧。。。有时又能开。现在更怪了,能开机,可是关不了机了。是开机针直接短接都关不了机。各路师傅 前辈帮小弟分析下吧!  谢谢了   噢,之前刷过一次BIOSS。。。难到BIOSS没刷对吗?

网友:
找个图,慢慢修吧,我看你这问题也不小,有图的话能很好修出来的

网友:
就是没有图纸呀!这么新的主板!淘宝老板更黑了,就以个八脚RT8120BGS就15元以上。。。

网友A:
把COMS跳线调换下针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COMS跳线调换下针脚

放电?试过很多次了。。。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吧。用风枪加点松香吹下下。

网友:
换32。768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试过很多次了。。。谢谢

可能石桥虚了

网友:
觉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