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掉电求助

楼主(2012-06-08):
GA-EP31-DS3L 主板通电几秒钟就掉电,诊断卡显示“CE”,不知是什么意思,请师父指点。

网友:
看看有没有少电压和短路

网友A:
可能是内存不过或CPU接触不良,用带灯座检查一下。

网友:
不过内存 建议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内存不过或CPU接触不良,用带灯座检查一下。

内存槽和CPU座已查过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一下,不行的话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