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上USB接口就关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08):
我电脑是:华硕 Z92R ,现在问题是笔记本插上USB接口就关机,这是怎么解决?

网友:
短路了吧?检查一下接口和所接的USB附件看。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USB接口把供电直接短接接地了,得拆机啊换USB接口试试

网友:
确定USB设备是好的,看电脑USB接口有没有短路,插坏没有

网友:
usb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UBS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这个一般是先测测接口有没有短路存在

网友:
你最好不要在插了。别超级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