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1810数码复印机走纸方向黑线故障修复

楼主(2012-06-08):
一单位的理光1810,此机一直在我处拿粉,但却没有维修过,话说回来,自己对复印机是个二把刀子。前天接客户电话,说让再发一瓶粉和一支鼓芯,并且要我过去更换下。勉强答应了,可心理老没底,你说在店里修还好点,客户盯着你修,没底气啊。但答应了,就是下刀子咱也得上呀,不能让客户说咱不仗义。说实话在家准备了半天上网上查资料,没用。到机器边上就不知道从哪儿入手了。先看了下印品故障,发现黑边较重,再有就是走纸方向黑线,感觉鼓应该没问题。不过客户让换没办法。因为对东芝的还算凑合,这个机器真不了解。先是找到粉仓,然后打右侧盖看到鼓芯。因为对东芝有点熟,所以总觉得鼓外侧有固定螺丝,并且把正盖也摘掉了,才看到鼓外侧有一暗扣,握住用力向外一拉就出来了(一句话还是对这个机型不熟,走了不少弯路)。卸掉鼓后,打开发现废粉仓满了,心量一阵暗喜。认为清一下废粉就行了。在卸掉清洁刮板的时候没太在意,可在回装的时候,费了不少周折,打印机刮板多正面朝上,此机为反面朝上。装不上一度还怀疑此件被换过型号不对,晕!清洁完废粉仓更换鼓芯,然后把鼓装回机器。加电,复印后印品黑边弱了但还有,走纸方向有黑线,因为没换鼓芯前原故障黑线不多,现故障满页黑线。废粉清了,刮板看了没有伤,鼓芯刚换新的,没头绪了?!我每做一步都很小心的,天晚了带着疑问回去了。回到家后联系上培训时的老师和学友交换了一下看法,因为上门带的工具不全,室内光线也较暗,我当时卡纸试没卡好,也看不清,但我认定了硒鼓的故障,别的地方都没动过,还有这黑线看上去跟刮板有很大关系。第二天一早就过去了,人家没有崔我,因为人家单位在审计,在干活的时候还不时给块西瓜,让咱感动呐。受昨晚老师和学友的启发,先摁计数键打了一张自检,自检页相当清晰,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看来硒鼓没有问题,又缩放了下原稿,发现,黑线的位置跟着变化,于是定位故障在光路,拿掉稿台玻璃,清了下反光镜,因为上门没带酒精就用纸擦了下,复印印品黑线消失,但还有个很弱的黑边,缩放位置无变化,自检页可没有这个黑边,客户急用对这印品还比较满意,没有继续修。请朋友们分析下,缩放印品黑边无变化,那应该是鼓上的问题,但自检正常,鼓芯上无残粉?

网友:
估计还是光路没擦干净

网友A:
缩放印品黑边无变化 换过鼓芯 清过粉仓 那应该只有定影问题了  但是打测试又是正常 很纠结的问题啊 换台电脑试试?  会不会是数据传输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缩放印品黑边无变化 换过鼓芯 清过粉仓 那应该只有定影问题了  但是打测试又是正常 很纠结的问题啊 换台电脑 ...

复印功能,不存在联机数据线引起故障,不过感谢你的回帖和关注。

网友B:
激光器是不是脏了?或者有小虫子跑进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激光器是不是脏了?或者有小虫子跑进去了。

激光器脏的故障现象应该是印品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激光器脏的故障现象应该是印品浅

那应该还是你光路没有清理干净吧,仔细清理下试试。。毕竟你清理后故障减弱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还是你光路没有清理干净吧,仔细清理下试试。。毕竟你清理后故障减弱很多。

光路故障必须遵循缩放印品故障位置成比例变化,前几天有一学兄做了一种猜想,我比较赞同。遮光板漏光

网友D:
上次朋友给我个打印机也是打印纸边上出黑边 ,我没修过打印机  在网上查了一下  说是鼓芯问题    我在网上买了个新鼓芯装就OK了。呵呵现在都用的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朋友给我个打印机也是打印纸边上出黑边 ,我没修过打印机  在网上查了一下  说是鼓芯问题    我在网上买 ...

嗯,非常感谢你的关注,这个机器鼓芯换过了,并且原机鼓芯我仔细检查过没有伤,是完好的。应客户的强烈要求我才换的新鼓芯。

网友(点评):
鼓芯换了 换鼓芯上面的刮刀看看 这东西具体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鼓拆开后磁滚没装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