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HL1707A 自动开机 开关无反应 且屏幕亮度特高 不能调

楼主(2012-06-08):
七喜HL1707A 自动开机 开关无反应  且屏幕亮度特高 不能调

网友:
先换按键,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
先换按键,再刷程序,在驱动板

网友:
换按键。不行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驱动板用什么软件刷  SM89516

网友:
如果四灯的话就换两灯就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