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78c 断电

楼主(2012-06-08):
不过cpu 也会断电
cpu
同意楼主:
5.0
Pasttense
同意楼主:

网友:
拔了12V看看掉不掉电,不掉就是CPU供电那块问题了,最常见的

网友:
刷 bios
加焊桥 七彩虹的板子我还有2块没弄好呢 真是头大

网友:
查看各项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桥虚焊的多。

网友:
各种电压都正常 ,

网友:
原来的cpu坏了,不跑吗。一开机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