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脚反馈电阻 这2个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2-06-08):
补充内容 (2012-6-9 15:02):
原值电阻不小心拆掉的时候搞没了 T43料板拆了个56k-5%放上故障没见好转 看情况应该可以代换 有试过的朋友回复下经验

网友:
阻值都完全一样可以换的啊 而且有的阻值大点的电阻虽然写的是百分之一的误差实际差百分之3左右都可以换的 只是性能之类的就不知道有没影响了反正感觉正常 嘿嘿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可以的  没问题

网友:
那就相信大家的明天试试 可以的用的话给大家反馈

网友:
阻值一样,可以换吧。

网友:
神马皆可以代换,关键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来决定可以代换的误差

网友:
你这个反馈精准度在%1 所以代换请注意!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 !从你有电路图最好是T40的料板上找57K的 。。然后点位图搜索那个电阻地址 。一下就找到了。。包括电容。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不知道,先学下,加点分。

网友:
装上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