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硬盘工作的电压范围

楼主(2012-06-08):
台式机硬盘工作在11.55v和4.95v 正常不,时常有咔哒声音,不影响使用??希捷80g  启动时 12v电压在11.39---11.55漂移
我使用的是联想双子恒星k\500【如果你用过说明你已经不年轻了】  的原装航嘉电源  直流总输出145w
没办法大电源放不进去。机箱是卧式。
看配置在: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64 X2 双核 5200+
主板 华硕 M2N68-AM (Nvidia MCP67)
内存 3 GB ( 金士顿 DDR2 800MHz / 未知 DDR2 8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80011A ( 8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7025 / nForce 630a ( 128 MB / 华硕 )
显示器 @@@0000
声卡 瑞昱 ALC662 @ Nvidia MCP67 高保真音频
网卡 Nvidia MCP67 Networking Controller / 华硕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敲盘啦,硬盘挂啦

网友:
时常有咔哒声音,硬盘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到底是硬盘要挂,还是电压的问题,,再给个建议吧!

网友A:
一般在正常电压5%以内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正常电压5%以内都没问题。

mhdd检测硬盘,67%time超时硬盘停转,3次都如此,但是启动xp,大量拷贝都没问题,为什么

网友:
这个不好说,掉电有可能是因为电源接触不良造成的,也有可以是内部故障。

网友C:
这个都不用来这问,直接来个好电源试下,结果一下就出来了,而且是最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不用来这问,直接来个好电源试下,结果一下就出来了,而且是最准确的。。。。。。

好电源有的是,正常误差不到+-0.05v,关键机箱只能装得下这个小的,给儿子看动漫用的,大机箱放不开,桌子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电源有的是,正常误差不到+-0.05v,关键机箱只能装得下这个小的,给儿子看动漫用的,大机箱放不开,桌子 ...

我也琢磨了,不是电源的问题,地势低了点,不过完全能正常工作,还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硬盘除了让他死一边去,还有维修办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mhdd检测硬盘,67%time超时硬盘停转,3次都如此,但是启动xp,大量拷贝都没问题,为什么

有可能是硬盘电机问题

网友(2013-04-23):
,不懂,过来参观

网友:
电压没问题,有个10%20%的浮动都问题不大
盘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