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M725S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已修复)

楼主(2012-06-08):
神舟老本,m725s 。  开机,电流到1a多,又掉到0.56左右,有时候能开机,提示,bios,有问题,之后,死机,没有任何反应,去掉外设,硬盘,光驱,电池,还是一样,看来是,主板问题。拆机,清理完灰尘,一看主板反面,DBM的sb ,心里就有底了,一定是它,上bga  拆下来,重植,上机,这次倒好,电流就到0,56停住了,不跳变,怪了,就植株,没有干别的,怎么就不行了。又查了其他电路,又是打阻值,又是量电压的,最后,用手用力按DBM,电流就能直接起来,到1a多,没有做好吗,又从其他主板上找个块旧的DBM,重植,上机,这次,电流,非常稳定跳变,接屏,亮机,多次开关机,烤机正常。故障点:DBM坏。

DBM桥是问题桥,一看这桥,心里自然清楚故障所在

网友:
呵呵 DBM的南桥那么容易坏么 我刚从培训学校出来还不清楚 这情况换是我估计先去干BIOS了

网友:
DBM那是出名了的啊。。。

网友:
DBM的南桥是容易虚汗还是直接坏?